温度趋势

楼主(2014-08-31):
温度趋势图中出现温度突然下降,后又迅速恢复原值是怎莫回事,求各位大仙指点迷津

网友A:
硬件配置说下!
干扰?接触不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感觉有点像干扰

网友D:
接触不良吧,干扰不应该这样吧!

网友E:
看起来应该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F:
接触不良居多
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G:
安装时就要考虑到各种因素,影响到测温。

网友H:
这故障现象是否多次出现?还是偶然的一次?在工业生产的测量参数中,温度对象的特点是时间常数大,滞后现象严重,因此出现温度突然下降,应检查测温及变送器线路的接触情况,测温元件及线路有无接地、短路现象,系统有无干扰等。

网友I:
如果是突然下降和突然恢复,那一定是显示回路的问题。因为温度的惰性很大,不可能出现“突然”的问题。趋势图应反映一个时间段的变化。只有显示回路有问题,才可能会是温度的“变化”突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发电机的前轴Y向震动从60突降为零,其他的几个测震点也是如此,我怀疑是干扰,于是改变原路径,另附一条电缆后已有半月未再出现,我看很像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