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4-08-31):
大神们:
    请教一下,在GX编程软件中某些功能时为什么会出现“指定了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这类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在选项中选择转换程序不写入PLC,或者链接实际PLC后进行对应操作。

网友B:
COM通讯口不对调整一下,或者选择不写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