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距离有30到50米左右的两个墙角,以防别人暗地的闯入,想在各个墙角安装一些报警传感器,但不知道哪些比较合适,请有技术有经验或有见解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红外对射型报警器,看到物业都用的这种哦。

网友B: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C:
光电开关就行吧!

网友D:
可以了解下专用的热释红外防盗报警装置,看看合不合楼主的意!

网友E:
如果只是防盗还是找防盗的红外线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