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的改点

楼主(2014-08-31):
厂里的PLC触电不好,我想查看一下有没有空出来的点。然后把点换过去,我在外面就可以接成我改的那个点。
型号是FPΣ 程序我已近读出来了。但是鉴于对松下的指令不熟悉,希望那位高手百忙之中帮我看看。

网友A: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B:
看一下外部的配线端口有没有空余的接线端子,然后将程序里面的相关触点代号更改成空余的那个端口号码即可。
楼主有这样操作过的经验吗,要是新手没有任何经验,建议请人来弄吧,否则,改不成,机器又不能正常生产,会导致停产,引发工厂更大的经济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程序里面看,还是有点的,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点换过去

网友C:
可以直接替换,点击编辑》设备变更》变更源(需要更改的地址)》变更目标(准备使用的地址)》执行;这样就可以把原来的地址替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方法很有效

网友D:
呵呵,换个输入点不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