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我们厂新上几台AB变频器,在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有台风机的变频器在加、减速时间设的短的时候(60s),加速没问题,每次降频减速就会停车,故障代码24(减速禁止),后来把409参数(Dec Inhibit Actn)改为1(Alarm)报警后,当变频器给定频率降低,变频器的转速就会先降低后再急剧上升,这是为什么?求解析。

2、另一台真空泵,690V,11KW,每次启动后不长时间就停车,故障代码24(减速禁止)或故障代码7(过载),我看了下电机参数为12.4A,当给定频率为20%时,用钳形表检测变频器输出电流很不稳定,5A~19A来回跳动,请帮忙分析下。
大神救我呀!!!!

网友A:
如果你想快速制动,对于风机类的负载,惯性比较大,就得用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来制动减速。只靠变频器减速是没办法快速减速的。装置为了不过电压,会自动减小制动电流的反冲,所以感觉转速不但没有减反而升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们没有安装任何的制动装置,只是延长了减速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只是想直到,给定频率下降时,电机先减速再急剧加速的原因,或者说逻辑。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电机急减速时,没有制动功能,电机就失控了。所以延长减速时间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