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选用

楼主(2014-08-31):
现在有个项目,是小区供暖,要求用PLC+变频器+人机界面控制,我现在遇到问题是恒压PID控制,是用PLC内部的还是变频器内部的好,变频器是ABB ACS510,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都可以。ABB变频器内部自己有PID控制器,用变频器自己的更好。当然,如果你对PLC更熟悉,用PLC来做也是可以的。熟悉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B:
    个人用变频器内部的PID。

网友C:
用变频器自己吧
方便些

楼主:
用变频器内部的了,必需和PLC进行通信,ABB变频器通信以前没用过,我想用MODBUSB  RTU 进行和PLC通信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用过ABB ACS510这方面通信的提供点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D:
补水泵整成一变频一工频备用!(510变频有故障自投)循环泵也是一变频一工频备用!万能转换开关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