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求助各位一个问题:在PLC运行时,PC怎么读取PLC的实时信息?例如,PC读取到PLC某个输入寄存器的变化,然后控制VC++程序作出相应的运行。我想这应该是PLC与PC的实时通信问题,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是不是VC++串口通信搞懂了,这问题就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资料,利用MSComm控件可以实现通信过程。

网友B:
略懂一些,可以互相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