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体用高速开关阀(电磁阀),参数见图。参数相近就可以

楼主(2014-08-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高的压力啊!
没有用过,压力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测试燃气汽车的压力钢瓶压力系统,就是如此高40MPA

网友B:
网络上使劲搜索看看.

网友C:
压力高,流量就小,一般都是这个思路,所以压力高的管线都很细小,特别是仪表检测的管线,因此高压力也不是什么难点,只要保证产品本身的耐压等级即可。

网友D:
4ms的气动阀应该很少,普通气动电磁阀大概在几十毫秒的响应时间,SMC应该有5毫秒左右的阀,但流量压力都达不到你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