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延时时间

楼主(2014-08-31):
各位大侠谁能告诉我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延时时间如何来设定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与电机的功率有关,功率越大时间越长,也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的启动电流来确定。
【方案】
手机屏幕缺陷高效检测 | 华北工控可提供机器视觉设备专用计算机

网友B:
【方案】
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华北工控提供机器人专用嵌入式AI产品方案

楼主: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做一个参考,比如15KW的用多少时间,18.5KW的又要设定为多长时间,

网友C:
功率的更号,乘以2,再加4秒。更号明白吗,4的开更号是2. 2的开更号1.414
【方案】
台达B2伺服在超高压数控水刀上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做一个参考,比如15KW的用多少时间,18.5KW的又要设定为多长时间,
15kw是12秒,18.5kw是12秒以上,14秒以下,相差不大
【方案】
角度传感器应用于汽车装配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功率的更号,乘以2,再加4秒。更号明白吗,4的开更号是2. 2的开更号1.414
是根号,我写错了
【方案】
聚力智慧交通,华北工控城轨PIS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D:
按书本上的是不行的,根据负载而定,空载300KW的只要4S左右,而30KW的风机却要20多S。
【方案】
华北工控ARM主板EMB-3581,支持城轨综合监控系统应用

网友E:
把时间设置稍微长一点,然后拿表看,启动按钮,星形启动,电流很大,有一个时间电流突然减小了,就是这个时间 就ok了。明白了吧。星形启动电流大,然后n秒会变小,就在变小的这个时间就是需要转三角形的时间了。
【方案】
华北工控准系统BIS-6680H-J11:适用于机器视觉系统搭建

网友F:
测量下最好。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5变频器在数控枪钻上的应用

网友G:
看了4楼、7楼、8楼等的回复,颇为受益。

网友H:
我赞同8楼的说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把时间设置稍微长一点,然后拿表看,启动按钮,星形启动,电流很大,有一个时间电流突然减小了,就是这个时间 就ok了。明白了吧。星形启动电流大,然后n秒会变小,就在变小的这个时间就是需要转三角形的时间了。
这个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J:
用表测电流,然后在调。先把时间调长点,然后在调回来。

网友K:
先手动切换,看电流表用秒表计算时间,当电机起动电流由最大返回时就可以为切换角运行,记下时间,一般用指针式钳流表测电流记时间。

网友L:
我的经验方法是从启动到电机电流下降的时间作为参考,这个时间你可以用秒表测试一下,看看从启动到电流下降需要多少秒,那么你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设定为这个时间

网友M:
何必太计这个呢,长一点也无所谓,只要负载不是太重的,对电机都不要有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