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电源板电阻发热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31):
大家看就是这个红圈处的2个贴片电阻,送电时间长了,就发热,然后烧糊,这是怎么回事,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在没烧糊之前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可能是有电容失效了,导致过多的高频高压成分消耗在这个电阻上,重点检查周边电容

楼主:
PLC上电后,都可以正常工作,然后这2个贴片电阻发热,然后烧糊,我换上2个电阻,没多长时间又糊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对照这 慢慢研究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hmqOrzxvX3UkWkUxK1Pr0HTkOfqSeyfdx5DtwdhR1eBy522JR2mteymo--WM5pYhtGQ5NAxisvGjeOXzTOKyv9jmyFpGk5RIHP1e5NrQWm
从功能上说这个电阻符合原厂设计,不会发生烧毁,电阻阻值一定,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在上面产生热量也越大,建议按照2楼方法 更换电容

网友D:
负载变大了 多是那些小黄色电容引起的 换了看下

网友D:
你这还是在电压采样回路哦 元件多测量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