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谁知道 TO 指令与MOV 指令的区别在哪?

网友A:
TO仅可以用于将数据写入外部的存储区,例如扩展模块的BFM。

MOV除了可以读写外部存储区,也可以使用内部存储区,如果用户熟练使用MOV U/G 的方式,那么To指令可以不用。

网友B:
呵呵,如果是Fx1s 1N 2N这样特殊模块是不可以用M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懂了  谢谢指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说mov可取代to,我只知道mov是传送 ,to是缓冲存储写入,大侠请言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mov可取代to,我只知道mov是传送 ,to是缓冲存储写入,大侠请言明。
对于FX3U FX3G这样的型号,BFM支持直接写入,可以用MOV代替TO指令;
但如果你用的是FX1S  FX1N FX2N这样的主机,使用特殊模块时还必须使用FROM/TO指令来操作;

网友D:
我还没有用过TO这个指令哦!
有点汗颜

网友E:
to,只能从plc到外部设备的bfm,从内到外;
from,只能从外到内;
mov,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从内到内,从外到外;
个人理解。

网友B:
呵呵;用FROM/TO还是MOV,还是先要看PLC是否支持,FX3U/3G开始才支持MOV对BFM缓存区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