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问题

楼主(2014-08-31):
一条三菱CM100DY-24A模块,用指针表红表笔对N,黑表笔对输出,测得阻值比正常明显低,测得为80X100K左右,而P对输出有1.5KX100K,这模块能用么?

网友A:
指针表直接触发G极不就完了嘛,还测什么阻值

网友B:
有可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发正常,就是正向绝阻低,有一次遇到台基双向可控硅绝阻低厂家技术说可用,模块还没听谁说过是否能用。

网友C:
没问题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