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本人刚学习S7-200 SMART 想求助下
现在有个项目客户要求在上位机读取电机的每次运行时间和电机总共的运行时间这个程序如何写啊
上位机不用管,只有个程序就可以,多谢

网友A:
你可以是怎么个编程思路:
1、在上位机上显示方式(HH)小时+(MM)分钟+(SS)秒。
2、秒在SS里显示,每过60秒就向计数器+1就是MM,再每过60分钟就向计数器+1就是HH。
3、硬件上如果仅仅是由接触器控制的话,可以利用该吸合动作信号累计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在程序中如何编写

网友B:
类似24小时计时程序

网友C:
考虑到程序执行需要时间不知道合理么

网友C:
不过smart 应该有内部时钟 就像200一样需要精确时间 可以先设置内部时钟再读取后做差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启动时候计时,停止时候停止计时并清零,计时可以用秒计数为分,分计数为时这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