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如题,有没有经济合适的方案监控56个点的温度,监控点分布在4X50M的范围内,希望各位大拿能提供点意见。

网友A:
需要连续监控吗还是可以切换的.同时的没看过那么多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监控温度,超过设定就报警,不一定要全部显示

网友B:
研华不是在搞活动吗?可 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C:
用温控器,设定超限报警,plc接收报警信号

网友D:
56个不算多,我们公司现在用的玻璃钢化炉,252个点分布1.7M×17M温度可以实时显示控制用研华的工控机 用温度采集板就可以。

网友E:
支持使用用温度采集板!
另外有一些温度采集模块(如台达的),每个模块可带十几路的温度接口,用几个模块,然后与PLC进行连接,在PLC里实现温度设定及报警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56个监测位这样一套大概要多少米呀

网友B:
你到底要检测的是什么?大棚?还是储藏室(库)?还是工厂?
不同的,使用不同的手段.

网友F:
用多路巡检仪,一路循环输出

网友G:
这个方案比较多
楼上几位的都可以参考!

楼主:
检测电镀线的整流机火牛线,由于几天前火牛线因故烧融差点引发火灾,所以有这个念头来改造一下。
让人每天去巡检不是很现实,那环境温度太高四五十度,没人愿总是往那跑。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貌似个很不错的选择,看起来很经济,待我仔细研究先。
万分感谢!

网友H:
三菱PLC参数里设置使用文件寄存器后CPU报警时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私服控制不是QD75模块;而是使用QJ71C24N-R2;
转接至MAC模块;但是没有文件寄存器读取不到当前位置,使用文件寄存器后CPU报警!!!

求高手解答!!!TKS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做报警简单啊,只要扩展支技点数就行了

网友I:
你这个使用远程模块连接要好点,如果用PLC扩展模块够呛

网友D:
引用 楼主:
56个监测位这样一套大概要多少米呀

市面比较多的是8路的采集模块,你买7个刚好然后和PLC通讯报警就OK具体价钱你淘宝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J:
你的温控器是装在同一个电柜的吗?可以把所有温控器编排成几组,然后轮流切换监视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