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接修一台欧姆龙3G3JZ-A4037变频器,开始测量为整流桥损坏,正负极有打火现象,其他没有明显损坏。购买整流桥安装上,上电显示8888,测量端子+10V电压正常,用手触摸CPU有些烫,发热严重,分析为+5V短路。断电拆下CPU板,测量CPU板上两个10V/100UF的电解电容两脚之间阻值都是低于10欧姆,分析为CPU5V短路造成。又测量开关电源小板,没有发现异常,单独给电源小板上电测量+5v为5.16V,—15V为-17.3V,+15V为+14V。又购买一块CPU板,卖家说是测试好的,收到测量电解电容两端阻值也是阻值低于10欧姆。请问哪位师傅维修过或者手头上有这样的变频器帮我测试CPU板电解电容阻值,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维修的成本差不多可以买一台旧机了;

网友B:
精神可贺

网友C:
早说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当时我还以为是台达的,原来是欧姆龙。显示4个八是CPU没工作

网友D:
如果排除供电问题请检查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说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当时我还以为是台达的,原来是欧姆龙。显示4个八是CPU没工作
请问你那块CPU板上两个10V/100uF的电解电容两脚之间的阻值是多少?谢谢!我这个怎么测量阻值只有10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排除供电问题请检查复位电路…
关键是CPU发烫,这样应该也不对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确认CPU温度偏高或温度超升,这是CPU内部短路了,没戏了…

网友E:
应该是CPU 5V短路
CPU发烫 5V滤波电容没用问题 CPU芯片坏

网友F:
哈哈!贵在学习经验,你怀疑电容有问题,就拆下来量呀?我估计通过论坛直接解决问题的情况不多的,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动手的。

网友F:
当然关键还要先分析,判断差不多了再换。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论坛可以给你思路…或可把你从死角里抽出来…

网友F:
楼上大侠讲得太有道理啦!

楼主:
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