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

楼主(2014-09-01):
欧姆龙plc源型,漏型怎么接线啊,到底什么对应NPN和PNP,谁能从原理解释一下

网友A:
呵呵;指的是输入信号;
OMRON的公共端+ -都可以接,所以NPN PNP都可以接入;

网友B:
P型N型通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源型,漏型怎么接线啊,到底什么对应NPN和PNP,谁能从原理解释一下
   源型,对应NPN.
   漏型对应PNP.

网友D:
通吃这个词比较经典

也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漏型对应npn,是不是接传感器就要接pnp型的

网友A:
传感器要NPN,而不是PNP;

网友E:
三楼别误人子弟了,源型接PNP,漏型接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