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事件间的计时

楼主(2014-09-01):
windows编程中,能否在鼠标按下和抬起两个事件之间定义一个用于计时的变量,判断鼠标按了多长时间?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调用API函数GetTickCount。

因为GetTickCount的返回值是DWORD类型,所以可以定义2个变量:StartTime和EndTime。

在鼠标按下事件中:StartTime:=GetTickCount();

在鼠标释放事件中:EndTime:=GetTickCount()- StartTime;

这样EndTime就是鼠标按下时间,不过这个时间是MS,你可以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