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用洞洞板 做的遥控电路

智能远程监控遥控车

智能远程监视遥控车

设计思路,是用远距离遥控电路,(摄像头由步进电机控制,可以调整监视角度,驱动为直流减速电机,荷重30斤)。配合视频图像采集,实现小车的远程操作,且小车具有自动壁障,循迹,跳舞功能
图为半成品,仅供大家娱乐。。。。

楼主:
朋友们亮出你的怪物吧,晒出你的想象力创造力。。。。。。。。。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做的,还不明白哦

网友B:
这么结实,绝对的工业级水准。

网友C:
看样子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车的轮子由两只减速电机独立驱动,摄像头由下端的42步进电机拖动,视频信号,无线传递至接收端,小车四周安装光电用来,检测障碍物

网友D:
不错,期待成品照片

网友E:
你的那个控制主板是仿的“PLC”么?若是好奇你是怎么供电的。那六块小电池都是给无线的发射与接收用的吧!还有就是就是那个摄像头到底是怎么弄的呢?怎么把信号用无线中继出去,又怎么实现显示呢?表示好奇啊!!

网友F:
期待楼主的大作,能说说其功能原理么

楼主:
简单的办法,吧电池全部串联,在用78系列稳压芯片整成不同的电压,提供给各个部门,视频信号用专用模块可以发射出去,就收用个小液晶配合接收模块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工业平板,吧视频和控制集成,我用的是前者,那个是PLC板,很便宜,不过编程很费劲

网友G:
这个编程显得比较费劲,要死不少脑细胞……

网友H:
这样也可以啊,现在不都是用单片机做这玩意的吗?

网友I:
电池真没少用啊,如果是4轮的就更好了

网友J:
STM32一个搞的定 C的编程有库也简单

网友K:
好东西  啊   有吸引力

网友L:
怎么只有两个轮子?期待楼主的杰作

网友M:
我也在纳闷为啥只有前面的轮子
后面的轮子怎么不上齐?

网友F:
自动循迹,跳舞功能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还有两只万向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设想就是,在行走电机上用时间控制,或者PWM 控制,在配合步进电机摇头,再来点背景节奏感强的音乐,就可以跳舞了,循迹就用几个颜色传感器实时比较,,,,,,,

楼主:
感谢思南,给俺加分了,大红色的印章分外美丽。。。。

网友N:
可以作为军用间谍车。。。。。。。。。。鉴定完毕

网友O:
楼主是把工作当事业,事业即爱好!
可以断定,您是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行业了!

网友P: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烧写程序的呢?电路排版是用protus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O:
呵呵,从小就喜欢无线电,也做过很多小电器,最得意的就是远距离,无线监听器,用个小随身听原电路板改造的,传输距离100米,监听范围10米,那声音相当清晰,,,,,高兴坏了。。。。其实也就是个无线话筒,,,后来迷上了工业电器,,电子也就淡了。。。。。

整天很忙,也没有忙出什么名堂,,,,,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做间谍,我要枪毙的,呵呵

网友Q:
我前不久也想作一个,但是机械动手能力太差,流产了

我工作环境有很多直流电机,带减速机的,不知道怎么搭配齿轮或者传送带驱动,去哪里购买;

控制的话就在淘宝上面买现成的4路遥控,继电器输出,控制俩轮子的分别前进与后退

视频的话也有淘宝也有现成的无线模块,,

请教传动设计这一块的细节,

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三菱软件,他不是单片机,直接下梯形图标

网友R:
回复 楼主:
牛!

网友S:
牛!
楼主把成品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齿轮主要是模数要配对,有几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安装的中心距。皮带的长度就相应的好算了,在留点皮带的调整量,那个小的按键遥控,就是那种可以挂在钥匙上的遥控,不适合长时间发射,比如控制车子左转,一直按着左键,有可能一会遥控发射器的大功率发射管就烧掉了,最好是用通信的方式控制,或者用接收端的PLC对接收的信号进行锁存,在处理,尽可能的减少遥控器的发射时间。。。。。。

简单做的话,直接用减速电机在电机轴上加上轮子就行了,控制电机的不同方向实现转弯,两个电机同时转动就会前进。
但实际情况很复杂,即使两个一样的电机也有转速差,所以也不会很理想的走直线,还要对电机进行电气同步等等。。。。。。。

网友T:
楼主好厉害。绝对高人,

网友U:
侦察机器人。

网友V:
叼炸天了,这是我参曾的梦想啊。一直在想,从未动手

楼主:
回复 网友V:
我也想看看你们的作品。。。。。

网友W:
楼主威武!赞一个!

网友X:
不错,再加两个轮子就更好了

网友Y:
不错,有意思,比较实用。

网友Z:
 强大呀,每个工控人都有一个爱好!

看看我家的杰作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2722

网友AA:
楼主:你多大了?可以拜你为师吗?

网友AB(2015-06-04):
楼主好牛呀,佩服,单片机你也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