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DRVI指令的脉冲个数上限时999999个,如果一段定位位置需要300万个脉冲,怎么实现?不会调用多次DRVI指令吧,那样岂不是停止后再驱动?还有打比方定位终端负载的编码器如果高数计数要300万个脉冲才说明到位置,而伺服丢了几步比如掉了10步,那么程序中如何补上,做减法运算  然后再次驱动DRVI吗?谢谢大神的解答!!

楼主:
比如编码器反馈只有299 9990 丢了10步,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上正解,用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上限99 9999就是DDRVI的最大脉冲输出个数  DRVI最大是32767

网友C:
是伺服的话,你可以设定一下电子齿轮比啊!这样脉冲数就可以不会超过999999了。

网友D:
可以设电子齿轮比,三菱Q系列的定位模块可以达到32位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赐教,但是我还是不解,我设置了齿轮比,输出5000个脉冲转动一圈,带动丝杆,丝杆间距是5MM,我打DDRVI可以输出100 0000个,也就是200圈,也就是200*5=1000MM 也才1米的长度   如果我不想降低精度,就只能最长1米的移动距离吗?

楼主:
还有关于负载加的编码器,如果高速计数要100 0000个说明达到位置,实际检测到只有99 9990个时,差10个,那么是不是对应到实际编码器的分辨率   比如是2048的   如果脉冲输出设置的齿轮比 是5000个脉冲转一圈  是不是还要再次用指令DDRVI 输出5000*10/2048个脉冲?有人懂我的意思吗

网友E(2015-01-25):
实际在程序中用DDRVI指令,你设定的脉冲数超过K999999时,也能执行。

网友E: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