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1,现有欧姆龙CPM1A AC的PLC一台,5V霍尔脉冲流量计一台(红黑黄线),请问如何接线至输入端。

2,应该用什么指令高速计数流量计的脉冲,CNT能用么?还是其他?

网友A:
首先要将5V变为24V

楼主:
用啥指令呢?咋都没人回复啊?我新手啊!

网友B:
cnt是普通计数
找本编程手册 操作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我都有,就是因为没找到,如果您知道,请直接告知

网友C:
CPM1A操作手册
112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心没看懂手册~~请教一下哈
流量传感器发出脉冲到00000点(非伺服,流量计只有V+,V-,信号线三根线),PLC是不是用CNT指令将脉冲累计计数到计数器区呢?(例如:T0001?)然后累计到设定值,线圈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