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AB1336主传动变频器,电流是正的,负荷是负数,功率也是负的,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负数怎么得到的

网友B:
如果内部的参数显示功率是负的,那这个系统(主传动)在发电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处于制动妆态,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上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两个变频器是这样的,其它的都是正常状态,要求把传动负荷调下来时才发现

网友B:
所谓发电,就是电机被外部动力拖着走了。看看你的系统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传动的系统,现在要求把负荷调下来,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把电机速度往上提点。变频器上显励磁电流是负的,输出功率是负的,电流是正的。但是负荷有,还有一台连负荷都是负的

网友B:
电机功率,就是电压乘以电流,或者转速乘以转矩,如果乘积为正,就是正功率,反之为负功率。正功率代表电机输出功率,属于电动状态运行,反之负功率属于电机吸收功率,是发电状态。

变频器内部的功率显示,应该是向量,也就是代表方向的值,所以,如果功率为负,就是发电状态了。应该是这么判别。电机发电,一般就是外部有外力在反拖电机运转。不知道你的现场工艺和结构,所以无法参与讨论。

网友C:
我有一台安川H1000报UV欠电压,检查下来电源良好,负载对地,过了4小时左右又好了求各位大神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