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2n wov 指令

楼主(2014-09-01):
请教各位大哥mov k2mo k2yoo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把以M0为首址M0_M7的8个位的状态传送到Y以0为首址的Y0_Y7的输出

网友B:
相当于
LD M0  OUT Y0
LD M1  OUT Y1

。。。。。。。
LD M7  OUT Y7

网友C:
两位把传送指令一下解释透彻了。

网友D:
2楼的解释,是不错。

网友E:
只是几乎没有多少实用之处

网友F:
     没进来以为是新指令.进来,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