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现有一个三相电表,已经有3千多度的读数了,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可以使其读数归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锤子
额!一锤子顶多回到1500多度,建议两锤子

网友C:
把表拆了拨回来。

网友D:
把表壳扯开,你就犯法了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网友F:
一直让他走,

网友G:
我想和你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请问“另类”是什么意思!这个算得上“另类”吗?

网友H:
呵呵,楼主的动作,使人浮想联翩呀,这叫歪门邪道。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dth9bhZ3eDHCp7RTJJ6PeTMc3xjb2LI5Ov4ogz0sYB8Vlsxi3CI0Q7w6EVJjXpJV3q9YMR4QjOXhT8AIOVV04K

楼主:
不是为了偷电,高手们理解错了。老板让我把电表读数归零后(亲:用最快,最方便的方法),又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只为了记数方便而已。还有就是省点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为了偷电,高手们理解错了。老板让我把电表读数归零后(亲:用最快,最方便的方法),又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只为了记数方便而已。还有就是省点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为了偷电,高手们理解错了。老板让我把电表读数归零后(亲:用最快,最方便的方法),又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只为了记数方便而已。还有就是省点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具体的操作方法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磁式的表就把壳子打开,然后把计数器部分倒着用手拧,这个方法回零比较快,但是需要小心再小心,不要把表里面的零件弄坏了。

网友I:
楼主不要以身试法。

网友J:
对,只要能倒转,就可以电表读数清零了,想快就加最大负荷电流倒转。

网友K:
这个还是加减算一下好了啊

网友L:
其实并不难,拆开铅封,拿开表壳,把计数机构拆下来拨回“0”,再装上表壳,重新打上铅封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偷电,高手们理解错了。老板让我把电表读数归零后(亲:用最快,最方便的方法),又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只为了记数方便而已。还有就是省点小钱。
归零了还不是一样要算啊?你们老板好有意思哦!

网友N:
采用反转的方法就能归零哟

网友O:
这玩意是一次性的吧,直接换新的

网友H:
呵呵,原来是内部使用的电度表呀。
那还犹豫什么?直接把铅封剪了,内部的东西,我就是老大,爱怎么整怎么整,只要不影响老板赚钱就得了。

网友P:
先把外壳打开,再调里面的数码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P:
能说得再清楚点不??

网友Q:
在原来基础上继续用呗

网友R: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S:
[B]现在都是双向电表,防止偷电的!无论怎么倒线,电表都是正向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