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海利普3.7KW的7MBR35UA120-50模块坏了,手中只有7MBR50UA120-50模块,能直接代用吗,那个驱动电流够用吗,这个变频是PC923直接驱动模块的,没有扩流的三极管。各位给指点下。

网友A:
没问题 遇到过316直接驱动150A三菱模块  A3120直接驱动150A模块,都不带扩流

PC923 PC929驱动50A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遇到过316直接驱动150A三菱模块  A3120直接驱动150A模块,都不带扩流

PC923 PC929驱动50A可以
谢谢楼上指点,我代换后当天能连续用了六个钟头,第二天早上开机大概十分钟左右模块又烧了。更换模块时连带换了两个923,以及十V稳压管,测启动,截止电压都正常,客户说第一次坏也是开机十分钟就烧的,不知是还有其它隐性故障没有排除,还是模块不使用,用的模块是淘来的拆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