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安慰!

楼主(2014-09-02):
三菱PLC参数里设置使用文件寄存器后CPU报警时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私服控制不是QD75模块;而是使用QJ71C24N-R2;
转接至MAC模块;但是没有文件寄存器读取不到当前位置,使用文件寄存器后CPU报警!!!

求高手解答!!!TKS

楼主:
以上是要写入文件

网友A:
CPU报错,执行菜单“诊断--PLC诊断”,找到错误代码,通过错误代码来分析!
“相关内存”选择的是“内存卡(RAM)”,有装内存卡吗?如果没装内存卡,需要选择“标准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