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一台富士FRN11G11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查充电电阻80W10欧电阻烧断,查模块正常,充电缓冲可控硅正常,换新电阻后,试机正常,带电机运行也正常,但是运行一个多小时后,又没有显示,查充电电阻再次烧毁,查母线也没有短路故障。再换一个电阻,还是运行正常,但是又是运行一个多小时后再次烧毁充电电阻。怀疑是整流模块有问题,但这个整流模块挺贵,没有现货代换,模块型号是CLK70AA160,请熟悉这种机器的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A:
有个充电继电器的触点好吗

网友B:
旁路工作正常吗,带电机时,量电阻两端有没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变频没有旁路接触器,里面内置了可控硅。工作时电阻两端没有电压,说明可控硅导通了,现在问题是运行一个多小时后就会烧电阻。

网友C: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变频没有继电器,内置可控硅了。充电结束后,可控硅导通。

网友D:
你的可控硅触发回路有问题,和整流回路没关系。你的应该是整流出来后串了一个电阻和旁路并联的部件接到电容两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怀疑是可控硅触发电路由问题,可是检查不出来故障,刚上电一切正常,就是运行一个多小时出现故障,不太好搞了。另外整流模块和缓冲可控硅封装在一起,没找到模块的资料,不好下手,模块型号是:CLK70AA160,谁有模块资料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万分感谢,

网友F:
可控硅不良 以前遇到过 换电源一体化模块后解决  看看提高可控硅驱动电流试试,最近修一台阿尔法200A模块,减小驱动电阻50欧为25欧后解决

以前还用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解决过

网友G:
大概是可控硅有时导通,有时半导通,接上表长时间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谢谢,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不错,省的换模块了。模块挺贵的。再次感谢。

网友H:
我们公司以前也遇到这个情况的, 应该是你们变频器选型小了,里面的充电电阻的阻值也相应选小,只要在重新并联一个同样大小的充电电阻就可以解决。

网友F:
二手模块500元 以前买的价格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不良 以前遇到过 换电源一体化模块后解决  看看提高可控硅驱动电流试试,最近修一台阿尔法200A模块,减小驱动电阻50欧为25欧后解决

以前还用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解决过
好方法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好方法

网友G:
修好了回来讲一下

网友K:
可控硅有问题了,我上次遇到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