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加能制动单元的选择是根据客户所提供的变频器的型号、功率和电压等来计算出制动单元的功率、制动电阻的阻值大小以及制动电阻的功率。加能制动单元还为一些高功率的变频器提供了并联的方法。
  制动单元由于是把多余的能量通过能耗的方式把它消耗出去,所以制动电阻就会发热,安装时就要注意要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如果还有必要的话可以安装排风扇保证良好的散热;制动电阻须安装在独立的柜体内,不可以与变频器和制动单元以及其他设备安装在一起。

网友A:
请把制动单元的计算方法或计算公式也一并列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把制动单元的计算方法或计算公式也一并列出来吧!
对,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

网友C:
我们的服务宗旨:
以诚待人
诚心诚意对待合作对象,建立企业、品牌、良好信誉;
个人及部门间相互信任,真诚合作是建立一支高效率团队的保障。
以信感人
信守承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以建隆良好的信誉,赢得市场。
以质胜人
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客户百分之百的满意是我们永远的目标。
以市场为导向
市场需求的产品才是我们应予投资和努力工作的方向
根据市场需求的轻重缓急,合理配置企业资源。
永远的改进
变是市场永远不变的规则。
所有的工作、品质及服务,永远都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网友D:
加能的制动单元,有连续制动型,也有间歇制动型。根据使用的条件选择是连续制动还是间歇制动。这是第一;第二,根据电机实际使用的制动电流(包括考虑过载应用)小于等于制动单元允许的工作电流。这里还要有一个换算,就是把电机的线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的电流。

制动单元的容量选大不选小,因为一旦在制动单元上产生热积累,制动就失效了。变频器因过电压故障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