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出接地

楼主(2014-09-02):
想请问一下各位,按图示的电路,为什么直流24V开关电源的0V端要接地?
可以这样接地吗?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A:
N E 线也经过保险丝吗

网友B:
看图纸应该没有,那个3个应该是接线端子。接地还是必要的,否则到时候会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C:
负极为什么需要接地呢?
这好像是基于安全的角度去考量的。
因为在一些进口设备的线路上,我们发现有时候从控制变压器的低压次级输出控制电压端,0V也要接地,为什么?
因为国外对于控制线路的安全要求精益求精,控制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线圈是绕在同一骨架上的,初级线圈随时可能绝缘击穿而导致次级获线圈得高压,从而进入控制线路危害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估计开关电源输出接地也是这个道理,电路板击穿,高压串入低压输出端,导致人员触电身亡。
接地之后,直接就是跳闸了,你可以随便抚摸低压控制线路的任意接头

网友D:
有道理,楼上很对

网友E:
我们有不接的.

网友F:
我们也没这样接过 不过按三楼这样说好像接地更安全了

网友G:
弱电的控制电源,我不接大地。

网友H:
是听起来还是接地安全啊

网友I:
这种接法是合适的,这就要看电路的要求的,有的要求接地,有的不要求接地,还有的不能接地,作用都不一样。
3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是这样的,在弱电系统里有时我们把电源不接地,但是又把公共端称为地,这叫浮地,只是规定了一个参考点。你的这种接法除了3楼说的作用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某些电子元器件的某些引脚是不能对地产生电压的,假如不接地,浮地的话电源正负极对地都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A:
那是接线端子吧

网友K:
好像都没有这么做过勒

网友L:
哦是可以的,但接了也没什么作用,应该是制图的人的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