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请问各位有了解电浮筒液位的吗?国产靠谱一点的电浮筒液位计有哪些?求推荐!!谢谢

网友A:
电浮筒液位
我没用过
和磁翻板的或者其他电磁感应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校准是个重点。
介质密度是个难点,你很难确定介质在使用中的密度不发生变化始终保持与设定的密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