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我们这里一台普通电机。额定电流25A  380V   使用变频器带, 且长期低速运行。我观看了频率18赫兹,电流11A,全天运行2天没问题。该如何解释。厂家出厂就这么设计的。不明白。为何不烧电机呢。

网友A:
这不奇怪。第一,如果电机是他冷却。完全可以,只要电机外壳表面温度不超过80度。

网友B:
正常,不会烧电机,

网友C: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会烧电机?

网友D:
是啊 很正常啊 可以用啊

网友E:
电流,温度都不高过设计,为什么要烧就因为低速运行?想前公司用的台湾的电机工作温度高到烫手的程度,还是工作正常呢。

网友F:
这么小的电流,只要冷却好不会导致温升,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G:
   负载轻,电机绝缘等级都相关.

网友H:
电流也不大,只要冷却好。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应该是负载轻.

网友J:
主要是散热条件、周围温度等,可查看一下电机的温度。

网友K:
一般变频器带普通电机低速运行容易发热烧坏,只有解决过热的问题就没事的。

网友L:
频率低,电流也小了啊。不会烧电机的啊。

网友M:
长期在轻载下工作,环境又好,怎么会烧呢?

网友N:
我有个客户,3.7KW的电机一天十二小时都是处于20HZ运转,两年了也平安无事。

网友O:
这个我也认为正常!

网友G:
    负载重,电流大.负载轻,电流小.

网友P:
低速运转,最好是加强制风冷!

网友Q:
没有超过电机额定电流怎么会烧(前提是冷却正常)。

楼主:
哦 我让百度给误导了。百度说 普通电机低频率运行容易烧。

网友R:
只要冷却跟得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 我让百度给误导了。百度说 普通电机低频率运行容易烧。
   普通电机,电机轴带风叶,低频率运行,风冷效果不好.

网友S:
电机只要自身散热性好,当然可以了.

网友A: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能不能在低频下运行。最关键的是看散热条件。不论是额定负载,还是轻载,只要电机外壳的表面温度低于80度,能达到热平衡,那就没事。

所以低频下的运行,巡检一下电机外壳的表面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负载重,电流大.负载轻,电流小.
    轻载,电流小,发热程度轻.

网友T:
没问题呀,我们这还有长期运行11Hz的,只要电机温度不超,

网友U:
如果电机负载不重,18HZ运行也没有问题,注意观察电流和电机表面温度,最好外加个冷却风机吧

网友V:
我们厂11Kw电机,用了8年了都没事

网友W:
可以这么用,只是损耗高点,有的8HZ,常年用的

网友X:
电机的工作电流小,产生的热量就少,温升不高就没问题。

网友Y:
一般通用变频器在低于额定频率时都是恒转矩模式!做工小 电流小 发热量也自然会小!

网友A:
回复 楼主:
百度说的也没错。所以,关键是看条件,看具体的状态。就是实事求是。只要电机表面温升在允许范围,而且达到了电机的热平衡。那就可以正常运行,不会造成电机的伤害。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温升;热平衡。

网友Z:
  长期在轻载下工作,25A 有工作电流才 11 A 呀,如电压温度不高, 环境又好,怎么会烧呢?

网友AA(2015-03-11):
最好还是减小变比,频率提高一下,比如说30Hz以上。负载轻的话换小电机。

网友AB:
电机温升不上来,那就不会烧。可以采用强制风扇冷却。

网友AC:
频率低,了负载又不大,没超过额定电流,怎么可能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