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和设备连接

楼主(2014-09-02):
我用三菱PLC来连接两台同惠的测试设备,plc的输出不能启动设备,可以直接连接吗?图片是一开始的程序,现在改成了步进梯形图,也是一样,对设备用脉冲启动也适合一样不行。以前没有接触过,新手求助。

网友A:
虽然没看清楚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你得先弄明白下面这几个问题!
什么是PLC的输出???PLC有哪几种输出???输出点该怎么接线???
PLC内部程序之间跟输入输出点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方案】
工程师聊天群曝光,他们竟这样搞定机器视觉!

网友B:
呵呵;如果对PLC一知半解的话,还是请人搞吧;
【方案】
CNC | NC/PLC轴切换功能及PLC轴缓存模式运行

网友C:
这个描述不是很清楚
【方案】
图尔克通用型磁感应开关在汽缸上的广泛应用——电感式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D:
楼主把设备照传来看看!我较好奇……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高速并条机上的应用

网友E:
比较简单的程序
【方案】
华北工控政务自助机专用国产化主板方案,助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网友F:
不知在问什么,PLC驱动不了设备,有点不懂,PLC只能驱动小电流的器件,驱动大电流,只能用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转换。
【方案】
华北工控ARM主板EMB-2580,满足智能配送机器人感知与控制要求

网友G:
楼主,从你上传的程序来看更本不是步进梯形图,但你的程序是错误多多,你首先要注释带上,正确理解程序每一个动作。题目不清晰-------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主板定制化方案,助力无人配送车提速物流配送

网友H:
【方案】
维萨拉 OPT100 再升级:DGA 监测系统新增 O? 与 N? 直测功能

网友H:
输出线圈要用M转换
【方案】
倍福 | Q&A:TE1400 Target for Simu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