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当plc连接上编码器之后,plc是如何计算编码器主轴的转速及转动圈数的?通过plc的编程来获取编码器的转速?小弟初学plc,什么都不懂。望大神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plc连接上编码器之后,plc是如何计算编码器主轴的转速及转动圈数的?通过plc的编程来获取编码器的转速?小弟初学plc,什么都不懂。望大神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得到的计数值/主轴每圈需要的脉冲数=转动圈数 单位时间内获得的圈数就是转速,所以只要PLC定时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PLC的高速计数器读取对应的脉冲数;
转速只要除计时的时间就行了;

网友C:
受教了,我也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D:
不动手练练不明白很正常。

网友E:
据说PRV能直接读取转速,我也没试过

网友F:
把编码器当作一个外接的计数器就行了,或者是一个外接的机械齿轮,齿轮每转动一个齿感应一下开关。如果要做为速度来计算,那就按每秒感应了多少次,而推算出速度。如果按距离来计算,那就是走了多少个齿来算出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lc的梯形图中,算数运算时如何完成的?我用过单片机,使用c语言来编程运算的,现在到了梯形图,很不理解。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G:
把编码器当作一个外接的计数器就行了,或者是一个外接的机械齿轮,齿轮每转动一个齿感应一下开关。如果要做为速度来计算,那就按每秒感应了多少次,而推算出速度。如果按距离来计算,那就是走了多少个齿来算出距离。

注意计算的结果要存放在掉电保持的继电器里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小弟最近在做关于编码器的,用的是cj2W的,用ID212来采集脉冲不知道在cx软件里面要怎么设置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欧姆龙的id212高数计数器有用过么,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据说PRV能直接读取转速,我也没试过
这条指令得到端口0的频率,离转速不远了
还要看PLC型号

网友I:
回复 网友H:
ID212只是普通IO,接编码器有点勉强.

网友J:
在PLC接收到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以后,用单位时间读其信号的脉冲数,计频率,或用单位时间读其脉冲的时间间隔,计周期。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欧姆龙的id212高数计数器有用过么,应该怎么设置


ID212只是一个普通的16点输入模块,不具有高数计数功能;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要用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H:
回复 网友K:
我在看手册有内置高速计数器,这个用用过么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内置高速计数器有用过么

网友K:
回复 网友H:
内置的没用过  我用过CJ1W-CT021模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没明具体编过程序,只是从使用中得出来的一点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