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公司里电子产品,需要测试高压与绝缘,高压值DC300V,绝缘值200兆欧,可是治具连自检都过不了,绝缘值过不了,探针装在电木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电木绝缘不够好?求助师傅们

网友A:
从电木上取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用透明的塑料板做治具材料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取下就可以过,装在电木上就不可以

网友B:
用摇表摇一下电木的电阻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下就可以过,装在电木上就不可以
  那就是电木的绝缘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