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9-02):
今天给维纶触摸屏(mt6056I)下载已编译好的文件,模拟测试正常,USB线连接的,通讯正常,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下载其他的文件也出现这个情况,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他用自己英文的电脑操作系统,编了一个维纶通的触摸屏程序。
帮忙下载到触摸屏时也是这个样的。
后来改变下字体类型,就好了。
建议第一次下载在韧体前打勾。

网友B:
韧体前打勾试试看

网友C:
ttf文件一般都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D:
也可能你的usb线质量不好

网友E:
常有的故障,换一条USB线,或换个USB口,使用U盘下载也可以

网友F:
字体问题
已经提示过了
楼上提到解决方案了!

网友G:
字体不对,如果是汉字的话,用常见汉字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