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1.在安装STEP时,建议把安装文件提前copy到本地硬盘,
2.本地硬盘文件名必须是英文,数字等,但不能是中文。否则出现未找到SSF报警。
3. 最好把ie的版本先升级到6.0版本,
4.安装时先安装授权,(貌似网上多的是)
5.然后安装DotNetFramework
6.最后安装Setup。
7.安装完成后建议对系统进行GHOST备份。恢复系统时可以不用再次安装节约时间。

网友A:
没有这么多的限制吧  只要放在二级目录下就不会有报警出现
我都是安装完了系统就装step 7  并不需要装其它的软件 step中会把需要的软件给你一一装上 授权也可以不装  第一次启动会要求激活临时授权 可以用一个月 再说了step装了 还要装好多其它的软件 比如Scl
还有安全 还有wincc什么的  要不然 好多程序根本就显示不出来 就安装个step根本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好多功能都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