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不明白他们说伺服积累误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麻烦给解释一下?

网友A:
用秤来把1Kg重的物体,拆分为20份,你能分得准么?这就是累积误差。伺服电机这样转动N次之后一样产生误差,这就是累计误差了,`如何消除,那就是能耐

网友B:
比如说,针对定位控制,千百次的来回往复运动,定位就会产生累积误差,使定位偏离了。因此伺服需要经常地确认原始位置,以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C:
一般都是定期进行原点确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秤来把1Kg重的物体,拆分为20份,你能分得准么?这就是累积误差。伺服电机这样转动N次之后一样产生误差,这就是累计误差了,`如何消除,那就是能耐
錯 這只能說是最大的誤差量 不能說是累計誤差 伺服電機轉動N次也不會有累計誤差 若要講有誤差 那在他停止時也僅是正負一個脈衝的誤差

网友D:
單獨伺服電機運轉不會有累計誤差的出現 累計誤差意謂誤差會累加 也就是機構跑的越久誤差越大 累計誤差產生的原因 是多方系統協做不匹配 有可能是控制器內部軟件功能不足(或有bug) 有可能機械傳動的誤差 也有可能是干擾 只要能找出原因就能解決

网友E:
同意5楼观点。不知累计误差和原点漂移的概念具体有何关系?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原點的漂移多發生在模擬量的訊號 其發生原因有可能是品質有瑕疵 受到溫度影響產生飄移 另外就是受到干擾讓訊號的準位產生變化 當然就會有累計誤差的產生

网友F:
就是在定位的过程中,有时理论上的,比如按工艺要求一个脉冲对应多少个MM,
这时候就要算电子齿轮了,有时会出现不能整除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有误差的,
伺服每定位走一次就会有一次的误差,来回定位次数多了,就是累计误差了。
第二种情况了,
电气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机械齿轮有背隔,就是正转的时候,换到反转,会有机械误差的,
这种误差也会累计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可以做OPR来解决,
也可以在程式里补偿一定数量的脉冲来解决。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脈衝當量是無法整除的 在基本的運動控制有個插補的功能 就會處理不會造成累計誤差 當然板主使用PLC應是無此功能

在數控系統就有間隙補償 只要測出其間隙 當然間隙也可消除 可是從前端到後端 每個位置的間隙都不相同 長時間運做還是有累計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