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为和赋值的区别

楼主(2014-09-03):
把M0.0赋值为1,和置为M0.0为1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M0.0赋值为1,和置为M0.0为1有区别吗?

赋值操作无法对位进行操作,其最小操作对象为字节,因此在对于1个位操作的同时会影响到其他位的状态。

网友B:
赋值是对数据而言的;

网友C:
如果你说的赋值是这种情况:
LD     I0.0
=      M0.0
置位是这种情况:
LD     I0.0
EU
S      M0.0, 1

那么两者区别就是:前者M0.0状态始终受I0.0的通断控制;后者只要I0.0有上升沿M0.0置位后,M0.0状态就会一直为1,不会再受I0.0的通断控制,除非使用复位R指令才能将M0.0状态变为1。

网友D:
楼上的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E:
   估计楼主想要的就是3楼说的意思。

网友F:
赋值是对参数来说的,也就是字元件。置位是对某一个位元件来说的,不两含义有所不同

网友E:
   针对某个牌子的PLC某类指令,可能可以描述得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