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化

楼主(2014-09-03):
传感器位移是0-5mm 模拟量转化成4-20mAPLC进行处理数字量 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请高手帮我看一下 程序这样写是否正确

楼主:
PLC 是欧姆龙CP1H XA

网友A:
太复杂了,SCL1,SCL2,SCL3线性转换指令用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是一个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一个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只要是线性关系,就可以用,懂了吗?

网友B:
有数学的线性关系知识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