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定位程序起始缓存器与指令运作起始缓存器有什么关联?

网友A(2014-12-13):
140指令的定位程序起始缓存器是用来写伺服定位程序的,其内容是在伺服命令表格上写的;指令运作工作缓存器是用来反映当前140指令运作情况。

网友B:
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