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KVA变压器漏油?

楼主(2014-09-03):
我单位有两台800KVA 变压器并联运行,2#变压器是11年底新装的用了4~5个月就出现气体继电器处有渗漏现象。不是很严重就用一小盆接着,厂里也不是很重视,就这样带病运行。去年年底厂家过来维护过一次把压力释放阀上面的帽拿掉,把气体继电器的螺栓全部紧固一边,当时不漏过了2~3天还是有轻微渗油现象,每天渗油4~5滴。今年四月份厂家发来一只气体继电器的O型密封圈换过之后不漏了,可是过了有一个月又出现渗油现象。现在漏的更严重了。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配电间有一个1500A断路器的联络柜将两台变压器并连在一起。2#变压器运行的12小时大约有3~4小时是最大电流只有850A左右,用手触摸散热片上层油温有些烫手。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油温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福禄克万用表热电偶感温棒从散热片上部外面测得45度但是我感觉不太准,因为手触摸感觉很烫,我查了一下电工手册上层油温不应超过65度,又没有温度报警装置。

网友B:
这个怎么没有装温控器呢?瓦斯继电器也没接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

网友C:
有停机的机会更换密封圈,现在要注意油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油枕里面还有油,只是比正常略有减少!

网友D:
楼主说下你的负载性质,如果是谐波负载,要加强变压器散热。

网友E: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为什么另一台不漏油

网友F:
变压器联系厂家根治一下漏油吧,说不定哪天高温就烧毁了。

网友G:
更换密封圈,紧好螺丝,现在有好多密封圈质量差,要换耐油橡胶的那种密封圈,紧固螺丝也有学问的,用力要一样的!

楼主:
负载基本是感性负载,电动机!

网友H:
赶紧补油,然后找厂家

网友B:
补充用油要经过试验的油!

楼主(2014-10-06):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O型密封圈的问题,把密封圈取下来用生料带缠绕了几圈,把密封圈放进环形凹槽内又用液体密封胶涂了一圈,有20多天都没有漏了。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