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我[最近做了一个工程是三菱FX2N与3台安川A1000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不指定D8039,用软件监视程序时扫描周期为11ms,这时通讯正常,三台变频器都能正常传回数据,程序运行一切正常,但是我指定D8039的值大于K30就会无法通讯。这是什么原因呢,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扫描周期太长了,是不是程序不对,我编的六台通讯,才1.多
毫秒

网友B:
呵呵;我打电话找你,响了十几下你还不接,我就挂机了,就没通上话;

楼主:
是不是我的plc是高仿的呢

网友B:
如果你的FX2n是刚买的新机,是三菱原装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