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各位大侠,我用欧姆龙CJ1M  PLC  用TXD  RXD控制变频器,不知道程序的编写,请各位帮帮忙指点一下,若有程序的话是最好不过的了。谢谢!

网友A:
呵呵;用通讯的话,你要对你使用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搞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无协议通讯,用PLC控制变频器按不同频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