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配置问题

楼主(2014-09-03):
本人刚学不久 还望大家多指点一下
什么时候要用到2个CPU组态   我只接触过主站带cpu做DP或者et200的做主从关系的 还有就是IM265扩展的都是小项目 可能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望大家指点一下 什么时候要用到2个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学不久 还望大家多指点一下
什么时候要用到2个CPU组态   我只接触过主站带cpu做DP或者et200的做主从关系的 还有就是IM265扩展的都是小项目 可能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望大家指点一下 什么时候要用到2个CPU

例如:需要做CPU冗余
又例如:需要不同的CPU控制不同的工艺流程段

网友B:
如果系统是用的工业以太网连接的话,CPU你爱用几个用几个,用十个八个或者上百个都没问题。
以太网就像电脑互联网一样,CPU就是网络中独立的电脑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