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助] 图中的PT100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抑或是什么信号?(20140905)

楼主(2014-09-04):
这是测量范围在50-100的温度探头后面的接线、另外那图是进入控制箱,其中两个线并在一个口里了。
能判断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么?

网友A:
电流,因为PT100属于电阻测温原件,你这个经过转化模块了,一般4-20MA居多。

网友B:
应该是4--20MA

楼主:
楼上二位说下理由,谢谢
用万用表测量了下。
1.图中三个接线点两两间电压都基本没有
2.测量红线、绿白线上基本都没电流。
3.断开红线或绿白线,温度从90°C一直上升到200+°C
要是4-20ma电流的话应该其中某根线有电流才对啊,是我测量方法问题还是我测的现象本身就存在问题呢?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这个会不会根本就不是PT100,那另外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判断是不是PT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这个会不会根本就不是PT100,那另外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判断是不是PT100
测量探头的电阻,常温下大概100多欧姆,就是PT100(也可能是铜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这个会不会根本就不是PT100,那另外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判断是不是PT100
毫伏表测量探头的电压,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是热电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量电阻需要断电测还是带点测也可以?
测电压就必须带电测了吧?

网友D:
有电流信号
也遇见过电阻值信号的

网友E:
是不是双只热电阻?可通过测量元件的两根红线与并在一起的白线间的电阻来判断,如果在室温下电阻都在110左右,则都是铂热电阻,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信号。从“断开红线或绿白线,温度从90°C一直上升到200+°C”现象看,是热电阻的可能性大,因为热电阻断线将指示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的话可能误导您了,我所说的“断开红线或绿白线,温度从90°C一直上升到200+°C”后来证实其实就是断路了,才会在屏幕上显示高温。屏幕上对的温度应该是PID换算的,所以断开后没电流,显示就出问题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是这样的。

1.图中三个接线点两两间基本没有电压。

2.测量红线、绿白线上没电流。

您是说“可通过测量元件的两根红线与并在一起的白线间的电阻来判断,如果在室温下电阻都在110左右,则都是铂热电阻,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信号。”也就是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证明是PT100了?如果不是,那还有几种可能,怎么判断呢?另外最开始说的输出时电流还是电阻电压信号怎么判断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判断测量了,我是个刚入行的。请详细说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电阻需要断电测还是带点测也可以?

测电压就必须带电测了吧?
   测量电阻断电测量.
   热电偶的电势也是断电测量.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几种接线方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抱歉,附的接线图我也看不明白。

这设备据说有十几二十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7楼问的能再给解答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电阻需要断电测还是带点测也可以?

测电压就必须带电测了吧?
   答:1\测量电阻,断电测量.
      2\你所说的测量电压,理解成通常的情况,必须带电测量.例外的是干电池,蓄电池,热电偶等这类本身带电的,断电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

那我想判断这个温度传感器输出是4-20ma的电流?电压?电阻?抑或是别的什么信号如何判断测量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说:“我所说的“断开红线或绿白线,温度从90°C一直上升到200+°C”后来证实其实就是断路了,才会在屏幕上显示高温。屏幕上对的温度应该是PID换算的,所以断开后没电流,显示就出问题了。”

看来你把问题想复杂了,估计你的传感器就是热电阻,根本就不是变送器,你先测量下电阻值吧。或者用个100欧左右的电阻代换看看有没有指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我想判断这个温度传感器输出是4-20ma的电流?电压?电阻?抑或是别的什么信号如何判断测量呢?

因为拆下来一次挺麻烦的。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再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那我想判断这个温度传感器输出是4-20ma的电流?电压?电阻?抑或是别的什么信号如何判断测量呢?
   如果确认是温度传感器,那么就是热电阻(电阻),热电偶(电势,与电压单位相同)等.
   你那个上面就一点标志都没有?
   你标题中说的是PT100温度传感器,那就是热电阻,测量电阻即可.

网友C:
   如果是热电偶,进仪表之前的信号是毫伏级的电压信号(电势).因数值很小,必须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传感器是国产的吗?

网友C:
     本站有网友上传的热电阻,热电偶分度表软件.
     50度时,热电偶的电势(压)为2585微伏特,100度时,电势(压)值约为5269微伏特,供参考.
     50度时,PT100热电阻的阻值约为119.4欧姆,100度时,电阻值约为138.5欧姆,供参考.
     有可能是铜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1.确认是温度传感器
 只有外壳挂着一个金属挂牌:
 “Weed Instrument ”(是美国的);
 “MODEL NO.1A00A1”(这编号应该就是外壳的标号,不是传感器的型号)
2.万用表用的FLUKE 177,是数字显示的。我也刚查了下,这个价位的应该不会出问题。

3.写标题时也不确定是PT1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控制箱内的线断掉后开始测量

测量点就是传感器后壳内的接线点。

传感器是从热水管道中拆下来两三分钟。当时的室温有30°C。旁边是蒸汽管道。

1.红线与白线电阻114.5Ω 还在慢慢下降

 蓝线与白线电阻114.6Ω 还在慢慢下降

查了表,对应温度将近37°C,考虑到周围是蒸汽管道,那么和室温有7°C的差距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2.任意两点内无明显电压,记忆中出现0.03V的电压,忘了是在那两点了。不知道

有意义没

3.控制箱没有输入后显示140+°C。不过都断线了,跟传感器没关系了,这条应该

没实际意义吧。

那么,按您之前所说。

1.是不是就确定是PT100了。不是热电偶了?

2.是热电阻输出,还是是4-20mA的输出呢?

另外在23楼也有些内容供参考。

麻烦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控制箱内的线断掉后开始测量

测量点就是传感器后壳内的接线点。

传感器是从热水管道中拆下来两三分钟。当时的室温有30°C。旁边是蒸汽管道。

1.红线与白线电阻114.5Ω 还在慢慢下降

 蓝线与白线电阻114.6Ω 还在慢慢下降

查了表,对应温度将近37°C,考虑到周围是蒸汽管道,那么和室温有7°C的差距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2.任意两点内无明显电压,记忆中出现0.03V的电压,忘了是在那两点了。不知道

有意义没

3.控制箱没有输入后显示140+°C。不过都断线了,跟传感器没关系了,这条应该

没实际意义吧。

那么,按您之前所说。

1.是不是就确定是PT100了。不是热电偶了?

2.是热电阻输出,还是是4-20mA的输出呢?

另外在23楼也有些内容供参考。

麻烦您了!

    从数据看,应该是热电阻PT1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1.那是热电阻输出,还是是4-20mA的输出呢?或是别的?

2.为什么要有两个电阻值一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抱歉我一直以为头像一样的您和ZHTOK 是一个人。

麻烦您再看下之前几楼的内容,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从你所述来看就是热电阻了。而且是双支热电阻,就是说是两支相同的铂热电阻测量元件,用双支热电阻有多种可能:一是把测量和控制功能分开,二是要把该温度信号送至其它单元使用。看来其输出的电阻信号不在接线盒中处理,可能在后边的电路中进行处理,至于处理成什么信号(如电流、电压)你再检查一下,你这个热电阻接线盒中根本不可能有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就是电阻输出啦?

那您看这种连线算是2、3、4线几线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那是热电阻输出,还是是4-20mA的输出呢?或是别的?

2.为什么要有两个电阻值一样的呢?

     热电阻是电阻.通过二次仪表装化成电流或电压输出.
     接线着个地方是电阻,不是电流输出.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说:“查了表,对应温度将近37°C”,你查的是不是铂(PT100)热电阻分度表?如果是就已证明是热电阻了。十多二十年前工业测量的热电阻是基本不用四线制测量法,你的是二线制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那是热电阻输出,还是是4-20mA的输出呢?或是别的?

2.为什么要有两个电阻值一样的呢?

     热电阻是电阻.通过二次仪表装化成电流或电压输出.
     接线着个地方是电阻,不是电流输出.
那两个热电阻公用一根线,一共用了三条线,那那条和白线并入一起接入控制箱的绿线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查了表,对应温度将近37°C”,你查的是不是铂(PT100)热电阻分度表?如果是就已证明是热电阻了。十多二十年前工业测量的热电阻是基本不用四线制测量法,你的是二线制接法。
二线制的话绿色的线起什么作用呢?虽然时间很长,但是美国产的,跟国产一样不会可能是别的连线方式么?我查的是那个温度阻值对照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搞不明白你是想确定什么问题?如果单纯的只是想了解是什么信号的输入形式,应该可以确定是热电阻了,再说你都已经用热电阻分度表查对过了。先确定是不是双支热电阻,你测量一下就可以确定,这样是几线制的问题已就可以知道了,绿线的作用已就清楚了。

网友G:
热电阻可以确定了,经调理输出的信号不一定就是4-20ma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确定是双支热电阻了。

现在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种算是几线制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双支热电阻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对同一测量点分别供测量或控制,或者再送至其它地方使用,如果是这样按接线盒内的接线属于两线制接法,但这样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种有一支热电阻是作为备用的,即在控制箱端子处就没有与电路相连,在使用中热电阻有问题时,改变一下控制箱端子处的接线就可以使用备用的热电阻了,如果是这样按接线盒内的接线属于三线制接法。你的有可能属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