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不知各位大虾,有碰到用变频器烧电机的问题吗?
变频器带的负载是陶瓷厂球磨机负载。电机75KW,变频器93KW,运行频率50HZ,负载电流额定电流以内。3个月坏三个电机。平均一月一个。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变频器打了有木有关系

网友B:
看一下马达是什么原因烧毁的,问一下修马达绕组的商家。
估计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吧,竟然能让变频器连烧马达,故障反复出现,详细检查根治一下吧。

楼主:
回复1楼,这种负载变频器小了不好启动,启动电流较大。
回复二楼,是客户的客户,有让客户去查查烧的三个电机都是烧的什么地方。用在这种设备上的变频器也比较多了,没出现过此类烧电机的问题。电机烧了搞好了又用,和电机有一定关系么?

网友C:
最大可能是变频器设置问题,或者是山寨变频器没有电机保护功能。

网友B:
马达烧毁肯定有原因的,需要查看马达究竟是什么原因烧毁的?
比如说相间击穿说明绝缘不好,绕组发黑证明负载过大,发热严重,需强制风冷,或者看一下硅钢片有没有摩擦痕迹,是否端盖轴承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时看电机是哪种损坏,你的解答蛮有帮助。

网友D:
是呀,烧电机要看看电机被烧的状态?如果是多台电机被烧的状态一样,那问题就能锁定了。首先要知道电机的绝缘等级和绝缘强度,看看是否符合用变频器,电机如果不是变频器专用电机,尤为如此。要检查电机的绝缘等级。

网友E:
遇到过,施奈德变频器和电机一起烧毁的故障
查到是电机里面掉了一个卡簧,电机烧毁来不及保护变频器也个损坏了

网友F:
首先查查电机是因为什么问题烧的,要是过载烧的呢?就是电机选择不当。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G:
使用变频器,注意电机的绝缘强度等级!

网友H:
首先是变频器参数设置对了没有,电机过载变频器都会故障保护的,烧毁电机都没反应,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呀

网友I:
仔细研究电机损坏的状况
分析发生原因
变频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J:
应该是电机本身绝缘的问题,

网友K: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个变频器也有点年头了,  一台电机冒烟,检查参数没有问题,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当时我就说变频器没有起保护作用, 变频器是有问题的, 主管领导要求先换电机, 结果再次冒烟, 后来换了变频器, 还是一样的参数设置,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不过没有你这么长时间,开一天就过热了。

烧电机除了电机自身原因外,无非就是缺相或者机械过载导致的, 但是正常的变频器都会报警停机。

网友L:
参数有问题吧,过热了,变频器应该报警呀,不容易烧呀!

网友B:
一般马达出现频繁烧毁,首先想到的是拆卸马达,观察是什么原因烧毁的。这个方法是最具效率的。
比起你查变频器参数,查马达连接的线路是否接地,绝缘是否破损,查三相电源,查马达所带动的机械是否正常,原因来的快很多。

网友M:
变频器谐波分量大,对电机确实损耗大,但电机质量达标,一时半会不会坏的

网友N:
烧电机,应该要拆开检查分析是什么原因烧的,75KW电机也是大设备了,一定要开分析会的,电机烧坏有好多原因的,只有认真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频器一般都是软启动,变频器也有很多参数设置,比如加速时间,电机参数输入,保护电流设置等都会有影响的....仅供参考!

网友B:
估计是小工厂,自己维护设备的技术力量都还不足,马达也发外维修,更不要谈追查设备频繁故障的根源了。
这样的工厂,设备如果频繁故障,严重影响产量和订单的话,基本上也就是靠老板出马掏钱找高手回来根治了。
这样的工厂,好像出路也只有将设备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外包了。

网友O:
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现场环境,1、电动机运行时是否振动过大,2、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连线距离是多远,3、变频器的调制频率是多少等等,都应告诉我们,才能帮你分析。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由于工厂方面觉得烧电机比较奇怪,从别的地方换了个变频器过来试试。到时看结果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P:
参数是个问题,还要注意接地问题,另外还有个轴的环流问题等等都要注意一下!

网友Q:
变频器问题,我厂就遇到过

网友R:
仔细分析下。

网友S:
现场变频器到电机有多远的距离,再看看电机烧坏的情况,综合分析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T:
我曾经到一个工厂那个工厂老是把夹送辊电机轴切断,该厂电工段长贸然更换更大的电机。真的是汗啊

网友U:
变频器IGBT驱动控制不好(dv/dt)或者马达线过长可能还会导致马达相间电压尖峰太大,击穿马达绝缘,当然前提是你确定马达本身绝缘没有问题!

楼主:
续:在前几天换了别的变频器上去后,客户反映老是报过流。应该是电流过大导致烧毁电机。

网友V(2014-10-21):
看你的情况和客户反映,应该是他们的电机选小了,或者是负载出问题了,否则不会老是报过电流。变频器和电机本身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里超过30KW电机烧毁1台就要分析,考核。小电机2台以上开分析会考核。

网友W:
首先看看是什么原因把电机烧坏的,再查一下变频器输出频率和电压,电机的额定频率和电压,,你把这些参数发上来,我给你分析一下

楼主(2015-04-06):
老遇到这样的问题,最近有别的客户反映,93KW用110的变频器,说电机发热厉害70-80度这样子。频率最低的时候在20多的频率。在不锈钢厂里用

网友X:
昨天刚遇到的,电机烧毁拆开看只是2个相邻的绕组坏了,修电机的都奇怪,不过在里面倒出不少的沙子,工况有点差,估计是沙子打坏的,用了一年了都没有事情,不好考虑别的原因了

网友G:
电机应该不会是由变频器而烧坏的,检查变频器的设置情况,再就是 电机的运行工况。

网友Y:
回复 网友G:
看到93KW变频器,我就感觉到一种浓浓的山寨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