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接手一台安川伺服SGDM-30ADA,我想问:单独给L1C和L2C通上220V交流电,屏幕会不会有显示?我试了,没有显示。

网友A:
只有控制电是有现实的,没有显示你就查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B:
正常应该是有显示。

网友C:
正常是有显示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发言,我检测了好久,还是没有发现问题,7860输出侧电压正常应为5V,可实测却只有2V以下。

网友D:
有的要另外接24V的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输入有多少啊

网友F: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台达的asd-a0421,送电显示ALE17,存储器故障,看说明书需要先复位试试,只有一台机子,没有CN1插口线,无法复位,不知怎么修理。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G:
单独给L1C和L2C上220V交流电,屏幕会有显示的,如果没有显示说明内部开关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H:
很多驱动器有两组电源,你看看你通的是不是正确的,开关电源工作了,正常会有显示。

网友I:
前几天调驱动器参数也就接了两条控制电源线。

网友J:
现查电源部分正不正常!

网友K(2015-02-02):
我不修这些都知道欠压问题在电容,超压问题在电阻,还有220要变压器380转220的才能接,市电不能上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