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FUJI FVR0.75E11S 报警 ER6  在说明书上没有找到,请问是什么报警???谢谢

网友A:
Er6:运行动作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找到原因,是因为用外部端子运行,断电后在上电直接运行就报此故障,要先断开运行信号,在送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