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如题,不能在主触头上并联,想用到接触器带的3个辅助触头来接电机,功率大概500多瓦,不知对电机有没影响?

网友A:
这么省哇

网友B:
三相的500W电机才1A多一点,辅助触头一般都是5A的,问题不大。

网友C:
能不能用关键得看你那辅助触头AC-3触点容量。

网友D:
不是长期用应该可以.

网友E:
若容量在允许范围内,又符合控制要求,可以用。

网友F:
辅助触头容量比实际使用的容量大,就可以用。反之不行

网友G:
还是建议不要用  加一个吧

网友H:
看一下接触器型号是否支持顶上扩展辅助模块,直接购买装上去。

网友I:
电流够就可以用啊

网友J:
     这么用,主触头干啥去了?

网友K:
可以用的。

网友L:
牛人,这么省呀,应该可以,只要电流在触点电流内,不过这样做不太好吧

网友M:
辅助触头记得应该是5A,完全可以,但是有必要这么省?换个人检修,把它当成控制线路的要。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看一下接触器型号是否支持顶上扩展辅助模块,直接购买装上去。
这些辅助触点通常不超过1A。

网友O:
不超就可以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P:
不超就可以,建议用专用 的接触器

网友Q:
可以放心用

楼主:
不是省,而是我有四组这样的电机要接,如果分成4个接触器,柜里面位置不够

网友R:
放心的用吧。

网友S:
看辅助触点的电流容量,够用就行。

网友T:
关键是辅助触头没有灭弧能力。应急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U:
对辅助触头长时间动作有影响寿命的可能,建议采用另外配接触器

网友V:
不建议长期使用!

楼主:
最后还是全部用接触器了,保险一点。

网友W(2014-10-19):
最好不要用,因为接点的作用不只是接通电源使电机转起来,还有在电机或是连接电机的线路故障短路时切断电源的作用,故障时电流要比正常时大得多,而辅助接点又没有灭弧作用,很难分断短路故障电流,所以最好不要用。

网友X:
功率很小的可以选用辅助触头。。但是要考虑灭弧能不能灭的了。。最好是小接触器控制。。

网友Y:
那你控制回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