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检查发现模块坏了,更换模块,接控制电压220,测量上桥驱动电压1v,这个是否正常,从电路结构看正电压供电从电源板上和继电器电源过来,没问题,可是电压负端是怎么过来或者说形成的呢。
供电应该是靠自举形成,可是负端就是看不清。这个在维修时没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情况下怎么测试,看驱动是否正常、
请高手解惑

楼主:
机器送厂里测试,说正常。
模块检查中发现一个上桥 igbt坏了,直接更换3120。
其它没看到有什么坏的、

网友A:
这个电压上,下驱动都可以测出来,不过得先把报警屏蔽,有3个报警,而且测六路电压不能像修变频器那样测,六路电压不是同时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