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我想实现互锁的功能,可是在上图中我进入运行状态,可是y13就有输出
该图中Y12就没有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就是这么回事,有了Y13就锁住了Y12。

网友B:
因为先执行248行,再执行309行,y12断为真,所以y13输出,

网友C:
    前面的结果就是后面的条件.

网友D:
程序由上往下执行。

网友E:
或者,可否在STL指令之外,实现互锁。

网友F:
不是就是要这样嘛
Y13有输出时Y12就不能有输出啊!
这就是互锁

网友C:
  单靠Y13和Y12所在的2条指令,你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Y13通,阻断Y12的接通。
  可以附加更复杂的条件,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G:
互锁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可使用步进并行方式执行互锁。

网友I:
你想要的功能已经实现